[求助] layout xl模式功能探讨

楼主(2024-10-31):
进入xl模式后,将所有的管子都用xl模式调用出来了。
第一点,像下面这两组差分对,其实匹配都是一样的,我先把13/14画好之后,直接复制一个出来就成了15/16了。
但在xl模式下,复制出来后,如果把原来的删了,飞线和管子又不能匹配电路图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如何重新匹配回去电路呢?

1

1

第二点,如果有多组重复的管子又如何重新匹配呢?

网友:
可以试试 重新 Connectivity 下

网友:
第一点没有对应关系的器件可以去下边的工具栏找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把线路图上的器件和版图的器件重新bind一下就好了,再简单一点的,copy出来的器件三端没有定义名字,放到有对应名字的器件上,会直接给他赋名,但是容易出问题。如果不嫌麻烦直接全部删掉重新调用。第二点,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直接去问design,不问的话就先考虑连线,因为你这个器件不是m多个,是尖括号多个,也就是说不是31个器件共用一根线,是31根线。可以出pin或者连线顺序摆放。如果有说的不正确的地方也希望各位指正

网友:
Layout XL -> Layout XL Toolbar ->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ing(Toolbar为Layout XL界面最下面一排)(倒数第八个按钮)
或者上方工具栏 Connectivity ->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网友:
如果你想用“复制“的方法,还能保留连接关系,
建议按楼上小猫的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重新绑定连接关系。

网友A:
可以用 generate clone 。先画好一个,打包成group,然后其他一样画法的用generate clone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generate clone 。先画好一个,打包成group,然后其他一样画法的用generate clone生成。 ...

我先看看教程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