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chematic高亮线的问题

楼主(2024-10-31):
想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  在schemamatic中有没有类似于geDeselectFig的函数  可以通过line的id去选择它,或者高亮。或者通过函数高亮特定名字的线?

网友A:
直接在原理图左侧查看Objects里面的Nets,查找特定的Net,然后按9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原理图左侧查看Objects里面的Nets,查找特定的Net,然后按9高亮。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