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方法扫描管子得到总的Width怎样分给mul和fingers?

楼主(2024-10-31):
gmid设计方法扫描管子得到总的Width怎样分给mul和fingers?有教学视频或资料讲了这个吗

网友:
小弟浅见有误请修正,我印象中管子m数及finger数大多要配合版图调整
一开始设计先设计总width,但整体电路通常会有各种不同尺寸,所以为了版图布局整齐(或为了作matching),会进行m数及finger的调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由于工艺原因(lde),一般finger影响不是线性的。gmid用的是4个finger,m=1;需要保留finger=4,修改m,width。gmid方法在器件length>1um时使用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工艺原因(lde),一般finger影响不是线性的。gmid用的是4个finger,m=1;需要保留finger=4,修改m,wid ...

感谢回复,意思是finger必须用4或者4的倍数吗?固定了fingers之后再设置mul等?

网友:
自己试着画下版图。排列组合很多,但是考虑面积和匹配,组合数就没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意思是finger必须用4或者4的倍数吗?固定了fingers之后再设置mul等?
...

Murmann教授的代码里面用的是默认值finger=4,可以修改的。修改finger最好从新再跑一遍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