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alculator仿DNL和INL

楼主(2024-10-31):
有佬儿用过calculator自带的DNL和INL函数仿DNL和INL吗?    Cadence  ADE L  calculator使用DNL和INL函数仿真时,DNL和INL是怎么计算的?在cadence的help里找到DNL的计算公式是DNL=(Vout (i+1)-Vout(i))/Vlsb-1,这个Vlsb是自己设的吗?在哪里设置呢? 根据软件计算出的结果反推,Vlsb竟然是一个变量,不懂为什么

网友:
我也没用懂这两个函数,我做了一个9bit sar ad,输入满幅斜坡电压,输出阶梯电压很完美,没有失码。但是用这个dnl函数,得到dnl的波形在正负1LSB来回跳,不会用

楼主:
我是DC扫描,结果不对,可能tran会好,但是我的没时间信号,在考虑怎么引入

网友A(2025-01-09):
vlsb是计算器自动计算的,end-end法估计就是取第最后一个样点的电压减去第一个样点的电压的差除以总取样点数,这种办法看起来只能是一个码仅有一个采样才行,多采了就会出-1

网友(2025-02-25):
你好,这个cadence计算器里面的DNL/INL使用会用了吗?我这边用end to end采样出来不太对,和我理论计算或者excel输出出来的都不一致。

网友(2025-03-28):
LZ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sb是计算器自动计算的,end-end法估计就是取第最后一个样点的电压减去第一个样点的电压的差除以总取样点 ...

可以出图吗

网友:
建议还是cadence里面的波形数据strobe之后导出到matlab进行处理,cadence 的 calculator函数内部的运算看不到,哪里设置不合适就得不到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