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带隙基准输出是这样子

楼主(2024-10-31):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这个带隙结果总是不太理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仿真结果会出现折点这种曲线。老实从一个温度还是翻折

网友A:
建议看下各个管子的工作点,估计是工作点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下各个管子的工作点,估计是工作点异常

运放第二级输入管在亚阈值区

网友B:
亚阈值区也未必就不行。从仿真曲线看,-40℃和125℃很有可能工作状态不一样,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条件下,有没有哪些管子工作区发生了变化。

还可以看看启动电路是不是在各个温度下是不是该关的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阈值区也未必就不行。从仿真曲线看,-40℃和125℃很有可能工作状态不一样,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条件下,有 ...

这个启动电路感觉像一个自启动偏置那种,没有关闭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阈值区也未必就不行。从仿真曲线看,-40℃和125℃很有可能工作状态不一样,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条件下,有 ...

整体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