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fs

楼主(2024-10-31):
请教个问题,我有个电压域可以调0.62v 也可以调到0.81v。对应这种设计,我怎么处理呢?是不是upf中add_port_stat 0.62和0.81v都写进去,然后在i c    c2中创建不同的mode 分别link 0.62v 和 0.81v的。限制这个电压域的优化lib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24-12-11):
根据系统实际需要,还要考虑很多不理想因素,工艺变化,电压变化,温度变化,控制的精准度,测试的精准的,板级可能带来的不稳定性,电源之间是不是有干扰,老化以后的校准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