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 如何merge相同的layer

楼主(2024-10-31):
各位大佬,如题,我想把一个有层次关系的gds打平,然后把相同的层次合并,但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智慧芯提醒您,我司提供脚本服务,可以满足您的需求,详情请看我们的主页联系我们,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用脚本处理:
绘制一个很大的图层10000um*10000um。
脚本将你需要打平的层次和这个图层相交的部分生成新的区域,然后将新的区域输出为你打平的图层。
脚本可以根据添加dummy的脚本修改,核心语句就两句:
new_m1= old_m1 INTERACT BIGALL
m1_out {COPY new_m1}  DRC CHECK MAP m1_out  61 0 AUTOREF
每个图层都进行同意处理,最终合在一起生成最终脚本。

网友:
flat 所有层次可以看看这个,merge 就不清楚了
https://www.chiplayout.net/2462-2.html

网友:
在calibredrv里面打开gds,鼠标右击左侧cell列表中你想要打散的cell,选择flatten即可快速打散,然后再次右击该cell选择另存为,即可得到打散后的版图gds。在左上角file里面有merge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