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时钟约束

楼主(2024-10-31):
一个触发器可能跑多种频率时,只用create并检查最高频的那个时钟吗

网友A:
一般来说会创建多个时钟,并且这些时钟之间会做好约束,是否分析这些时钟间的路径。set_clock_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会创建多个时钟,并且这些时钟之间会做好约束,是否分析这些时钟间的路径。set_clock_group ...

就是physically exclusive的一些时钟,对于这些触发器都要去创建时钟检查吗,仅跑最高频有风险吗

网友:
如果所有触发器都是跑一种频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