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上电过快导致电路振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31):
仿真运放反馈环路相位裕度50deg,dc情况下正常

瞬态仿真电源电压上升时间20us以上,电路可以正常启动,上升时间小于10us,输出电压就会振荡。
看了一些文章说是,启动电路导通过快,正反馈响应早于负反馈导致振荡
自偏置运放型基准启动时的快速上电振荡问题 - 哔哩哔哩  (这篇文章讲了接近的问题,但是我这里运放是自偏置)

有没有看懂的大佬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A:
一般启动电路控制的是pmos管的栅极那个点位 不会像图中那样在电流路径上

网友B:
DC正常,我觉得你跑的DC电压跑少了,或许欠压不正常?我也遇到过因为启动电路导致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启动电路控制的是pmos管的栅极那个点位 不会像图中那样在电流路径上

谢谢回复!修改之后确实有效果,10us上电时间不会震荡,但是5us上电时间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正常,我觉得你跑的DC电压跑少了,或许欠压不正常?我也遇到过因为启动电路导致振荡的 ...

您好,没太理解您说的dc电压跑少了,是要验证多个vdd下是否正常吗,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回复!!

网友C:
所以一般启动电路会加点电容,来抵抗启动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一般启动电路会加点电容,来抵抗启动过快

您好,请问一般加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一般加在哪里呢

一般加在启动电路的开关管gate,看你图里应该是M1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加在启动电路的开关管gate,看你图里应该是M118

您好,我在这里加了一个1uf电容,但是振荡还是存在。请问电容是这样加吗,电容值一般是多少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加在启动电路的开关管gate,看你图里应该是M118

在m118的栅极接电容到gnd可以吗,加了之后好像还是会有振荡。请问容值一般是多大呢,我这里取了1u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m118的栅极接电容到gnd可以吗,加了之后好像还是会有振荡。请问容值一般是多大呢,我这里取了1uf ...

看你上面p管下电流能力,能力越大电容要越大,能力小电容就小,一般我们用倒比的反相器来做start,这样小电流小,电容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上面p管下电流能力,能力越大电容要越大,能力小电容就小,一般我们用倒比的反相器来做start,这样小 ...

您好,可以推荐一个常用的启动电路结构图吗
我试了下面几种启动电路结构,效果都不太好,可能是和我的bg核心电路有关系,同样的启动电路用在电流模bg就没问题。

网友D:
M118启动管关闭的原因是R17上的压降把管子压进截止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18启动管关闭的原因是R17上的压降把管子压进截止区吗

对的

网友D:
麻烦帮忙看一下我这个启动电路,我没想到他是怎么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帮忙看一下我这个启动电路,我没想到他是怎么关闭的

看起来应该是左侧电阻把上面pmos电流镜压进截止区,可以仿真一个瞬态看一下启动电路pmos栅极电压怎么变化,以及pmos电流怎么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应该是左侧电阻把上面pmos电流镜压进截止区,可以仿真一个瞬态看一下启动电路pmos栅极电压怎么变化 ...

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的NMOS不也没电流了,但是这个NMOS还通过电流镜复制出去偏置了其他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的NMOS不也没电流了,但是这个NMOS还通过电流镜复制出去偏置了其他模块
...

启动之后nmos还是有电流的吗,上面一个pmos应该是作为运放的尾电流源对吧(没理解错的话),这样的话上面一排pmos应该不会关掉

启动之后下面的nmos不应该再参加bg的电流路径了,所以nmos应该会关掉吧
(自己的一点理解,如有偏差可以多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之后nmos还是有电流的吗,上面一个pmos应该是作为运放的尾电流源对吧(没理解错的话),这样的话上面一 ...

是的 PMOS是微电流,NMOS也有电流 ,偏置其他地方的。

网友E:
上升时间都10多uS了,不能说上升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升时间都10多uS了,不能说上升快了

还有其他原因吗,运放反馈环路相位裕度是够的

网友(2025-06-20):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原因吗,运放反馈环路相位裕度是够的

请问前辈这个问题您后来解决了吗?用相同结构的启动电路在快上电的时候也遇到震荡的问题了,加了栅极电容也不顶用,慢上电就不会振荡。虽然换了启动电路结构就没问题了,但是对震荡的原因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
你提到的这篇文章说的挺对的,启动过快,自偏置运放的正反馈形成比负反馈快,减缓正反馈的速度就能解决,我是加了电容在运放输出,挂了xpf电容在运放输出和vddh之间

网友:
佬,这种结构的BG有资料嘛,推一下,感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