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AC模拟前台校正疑惑

楼主(2024-10-31):
模拟前台校正,它在这里测出误差电压是怎么转变成误差码然后存储的呢,我有点不太理解?有人做过类似的电路可以教教吗?

网友A:
没验过这个结构,只是聊一下个人的理解。这个结构就是在用cal dac量化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复位后比较的时候影响比较器输出的只有失调电压,就相当于ADC在量化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只不过是用的cal dac量化的,量化的结果就是储存起来的误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验过这个结构,只是聊一下个人的理解。这个结构就是在用cal dac量化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复位后比较的时候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