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可以设置组合快捷键吗?

楼主(2024-10-31):
可以按下类似 "Ctrl+1+2" 这样组合吗?

网友A:
SKILL没有直接设置这种组合键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愿意,可以设置Ctrl+1这个快捷键的功能是设置Ctrl+2等一系列快捷键,并且这里新绑定的Ctrl+2功能必须是首先保存Ctrl+2的功能,在完成定制的功能,最后再恢复原有功能。

网友B:
快捷键不够用吗,可以弄个快捷键切换两套bindkey,之前看过一个脚本弄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没有直接设置这种组合键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愿意,可以设置Ctrl+1这个快捷键的功能是设置Ctrl+2等一系 ...

感谢,提供了新思路,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不够用吗,可以弄个快捷键切换两套bindkey,之前看过一个脚本弄这个的 ...

感谢,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