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区MOS管小信号模型

楼主(2024-10-31):
请问作为导通电阻使用的,工作在线性区的MOS管,如何进行小信号分析呢

网友A:
这种会专门建模吧,psp model,现在bsim在Vds过零点三阶倒数不连续导致线性度分析不准的

网友:
首先,利用大信号模型,确定其直流电阻值。之后,在 小 信号状态下,管子的工作状态不变,故可以视为恒定电阻来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会专门建模吧,psp model,现在bsim在Vds过零点三阶倒数不连续导致线性度分析不准的 ...

请问线性区MOS管,小信号输出电阻ro是否可以用导通电阻公式Ron=1/unCoxW/L(Vgs-Vth)表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线性区MOS管,小信号输出电阻ro是否可以用导通电阻公式Ron=1/unCoxW/L(Vgs-Vth)表示呢?
...

可以,因为此时是“深度线性区”,观察Ids随Vds的变化曲线也可以知道的。(见拉扎维P14)在此区间里,任意▲V/▲I均等于该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因为此时是“深度线性区”,观察Ids随Vds的变化曲线也可以知道的。(见拉扎维P14)在此区间里,任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