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们为什么我仿SD ADC simulink仿真的SNDR是负的

楼主(2024-10-31):
按照b站教程做的

网友A:
你signal power 这么低 肉眼可以的差哈 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ignal power 这么低 肉眼可以的差哈 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好的,谢谢大佬,我检查一下

网友(2025-04-02):
你好,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