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提问 “set endcap_prefix "ENDCAP"”中prefix是什么?

楼主(2024-10-31):
最近在floorplan中设置endcap,遇到了一句语法,
请问 set endcap_prefix "ENDCAP"中prefix是什么?

“ENDCAP”又是指什么呢?是一种命名格式么

楼主:
类似的还有FILL1 FILL2,这里指定FILL的时候有什么规则吗?什么时候用FILL1 ,什么时候用FILL2呢?

网友A:
前面5行是脚本语言,是set了一些变量,prefix的意思就是前缀,变量名和值都是可以改的
后面是innovus的命令,引用了一下这些变量
FILL1 FILL2就是你std cell库里的endcap的cell name,你看库里都有什么类型的endcap,有啥就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5行是脚本语言,是set了一些变量,prefix的意思就是前缀,变量名和值都是可以改的
后面是innovus的命令 ...

您好哥,请问这个是看lef 库还是什么库呀?用什么命令看库里都有什么类型的endca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哥,请问这个是看lef 库还是什么库呀?用什么命令看库里都有什么类型的endcap呢?
...

查文档

网友:
prefix “ENDCAP”,就是前缀啊,就是你加进来这些endcap的instance name前面会多一个“ENDCAP”,方便你定位;
FILL1 FILL2是让你自己替换成库里面合适的cell名字,上下左右是不一样的,这个你自己再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