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相关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10-31):
用模块语句写了一段verilog代码,然后进行了DC综合,但是综合后发现INV2单元变程了CLKINV4,所以好奇是否可以设置约束,让模块在综合后不变化。

网友:
使用set_dont_touch命令作用于模块当中例化的INV2单元,这样DC就不会修改了

网友A:
在verilog里INV2上加dont_touch arrtibute也可以避免转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verilog里INV2上加dont_touch arrtibute也可以避免转掉

请问如何在verilog里加上该属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在verilog里加上该属性

在instance前面加上DONT_TOUCH
(* DONT_TOUCH= "yes" *) INV2_140P9T35L U9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nstance前面加上DONT_TOUCH
(* DONT_TOUCH= "yes" *) INV2_140P9T35L U9 (...);

好的  这样子综合工具允许的哈

网友:
假设ring_oscillator3为设计顶层,约束里面使用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