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输出方波上升时间不够,除了反相器之外还有更好的输出级选择吗

楼主(2024-10-31):
目前用两级反相器作为一个振荡器的输出驱动级,将正弦波整形为方波,但是反相器增益有限,这样做方波上升时间不够短,请问还有更好的输出级选择吗

(周期为30us)

网友A:
数字输出,不用反相器应该也没别的选择吧,你反相器尺寸多少,负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输出,不用反相器应该也没别的选择吧,你反相器尺寸多少,负载多大

目前反相器尺寸是这样,方波输出没接负载的时候,上升时间就已经很低了

网友B:
负载多大Cap,180nm工艺照理没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多大Cap,180nm工艺照理没这么慢

输出目前还没接负载,就是直接输出了,是不是因为没接负载的原因导致很慢

网友:
加大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多大Cap,180nm工艺照理没这么慢

前辈,可以请教一下一般的上升时间是多少吗,万分感谢!!!

网友C:
两级反相器驱动,上升沿这么慢,应该是nmos管尺寸太小了,在第一个反相器的的下降沿输出太缓了。但是输入是正弦波,输出边沿比较缓是不是比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级反相器驱动,上升沿这么慢,应该是nmos管尺寸太小了,在第一个反相器的的下降沿输出太缓了。但是输入是 ...

这里确实是把正弦波转化成方波的,请问为什么上升缓慢是正常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确实是把正弦波转化成方波的,请问为什么上升缓慢是正常的呢

我就是疑惑会不会,正弦波比较缓。你可以先把反相器尺寸加上去,2倍、4倍看看建立时间有什么变化。一般ss corner也才几百ps左右吧。

网友C:
你的这个反相器是io管,1.8V是你的模拟域还是数字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疑惑会不会,正弦波比较缓。你可以先把反相器尺寸加上去,2倍、4倍看看建立时间有什么变化。一般ss ...

增大尺寸意思是增大W/L,就是增大gm,上拉和下拉能力更强,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反相器是io管,1.8V是你的模拟域还是数字域呀

1.8V是模拟域,输出为方波模拟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大尺寸意思是增大W/L,就是增大gm,上拉和下拉能力更强,是这个意思吗
...

是增加W/L,增加尺寸是为了减小导通时候的导通电阻,这个时候相当于一个开关,gm考虑的是小信号特性。RC决定了信号建立的速度,宽长比大导通电阻小,相应的输出节点寄生电容增加。但是合理的增加尺寸一定会增加信号建立的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增加W/L,增加尺寸是为了减小导通时候的导通电阻,这个时候相当于一个开关,gm考虑的是小信号特性。RC ...

哦哦了解了 ,我试下

楼主:
两级反相器不行换三级,明显快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