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4-10-31):
二级运放连成负反馈仿真dc发现第一级OTA输出电压太高,这个时候需要调整什么管子

楼主:
看了下是M3,M4栅级电压太低了,需要如何调整

网友:
1.降低M3,4的W/L,或者M3,4是否是在亚阈值区其实也没有关系,亚阈值区和饱和区差不多的
2.提高电流

网友A:
调整M6  M5的电流比例,让M6的vgs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M6  M5的电流比例,让M6的vgs降低

您好,请问一下我看第一级输出电压抬升时,M2的VDS特别小,这个需要如何调整

网友:
接成负反馈第一级OTA输出太高,说明它确实需要这么高,想降低,不能从第一级来调,要从第二集的需要来填。加大M6的宽长比。

网友(点评):
想了一下是这样的,请问一下第一级输出电压抬升时,M2的VDS特别小,这个需要如何调整,第二级有些特殊的要求不太方便动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我看第一级输出电压抬升时,M2的VDS特别小,这个需要如何调整
...

所以啊 最直接的就是将M6的size变大,这样需要的vgs就小,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
肯定是直接调大M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啊 最直接的就是将M6的size变大,这样需要的vgs就小,电压就下来了

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二级运放的平衡方程
原理是使得静态工作点时,电流镜M4和漏端和M3的漏端电压一致。假如不一致,复制的电流会不准,PSR也变差。
因此按方程调整尺寸后,dc仿真重点看这两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啊 最直接的就是将M6的size变大,这样需要的vgs就小,电压就下来了

您好,如果红圈的电压没办法压了,有没有调整的办法让M2 S端电压抬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红圈的电压没办法压了,有没有调整的办法让M2 S端电压抬上去
...

一般来说都是可以的,你把M5的电流降下来也是可以降低那个点的电压的,S端抬上去 就只能将差分对管的vbs连接在一起 需要工艺有dnw的工艺支持

网友:
M6最直接,调完之后,M3和M4可能也需要调整

网友:
减小M7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