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区MOS管小信号输出电阻

楼主(2024-11-01):
请问线性区MOS管的小信号电阻能否使用大信号电阻Ron=1/unCoxW/L(Vgs-Vth)这个公式呢?

网友A:
这是深线性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深线性区吧

是的

网友B:
可以啊,深度线性区可以简化成一个电阻啊。电阻的大信号模型和小信号模型都是电阻本身,你可以看看dcop里面的ron和rout,其在深度线性区时候的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深度线性区可以简化成一个电阻啊。电阻的大信号模型和小信号模型都是电阻本身,你可以看看dcop里面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