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后端一些derate参数的困惑

楼主(2024-11-01):
小弟最近在琢磨Innovus的Foundation Flow,在顺着Wizard填写的时候,设置delay Corner时遇到图一;由于delay corner不少,所以derate要写的参数较多。
关于ocv的概念小弟略知一二;但小弟对于这些参数在实际工程中该如何设定仍旧懵懂。

另外,T28提供了aocv(S家叫法)的相关文件,我想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文件,特别是迁移到C家如何使用?(小弟深知read the fxxking manual的重要性,奈何T28给的文档似乎不是guidance而是reference,劳烦各路大神了)

最后,逛论坛期间时不时看到,说fab厂一般会提供sign off相关的指导文档,小弟目前课题组的代理给我们的TSMC28中并没有,想请问T28是否有此类文档(代理不顶用,所以只能在网络上求助大家)?

图一

图一

网友A:
粗略点的话max填1.1或1.2, min的话填0.9或0.8, 看要期望的悲观程度了

网友B:
还是直接编写conf文件吧,写个default.view。可以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编写conf文件吧,写个default.view。可以一直用。

这个我感觉倒无所谓,FF的setup.tcl效果应该一样吧,每次改动后gen_flow一遍感觉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点的话max填1.1或1.2, min的话填0.9或0.8, 看要期望的悲观程度了

那这种一般fab厂提供timing signoff文档吗?我在论坛上翻到了一个比较旧文档,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
28nm_Timing_Signoff_Guidelines - 数字IC设计资料(IC前端|FPGA|ASIC)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种一般fab厂提供timing signoff文档吗?我在论坛上翻到了一个比较旧文档,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
28nm_Tim ...

这个应该不是官方的,看样子是Marvell的HPM在某个工艺条件下的配置,这个比较老了,现在AOCV用的算比较少了,推荐用POC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官方的,看样子是Marvell的HPM在某个工艺条件下的配置,这个比较老了,现在AOCV用的算比较少 ...

主要是我们的包里只有aocv,28估计也只有aocv;ocv这方面参数设置确实没啥经验,头回走pr流程,想学全一点。回头压榨一波代理看看能不能问到。无论如何,谢谢您的回复了

网友C:
TSMC N28只有aocv没有pocv/socv
等你以后有官方文件可以直接看Tool recommended setting去设定
你说的aocv文件是在create_library_set的时候-aocv去吃的,然后还有一些根据ir drop去查表的VT cell derate TSMC signoff文件上也会告诉你怎么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MC N28只有aocv没有pocv/socv
等你以后有官方文件可以直接看Tool recommended setting去设定
你说的aocv ...

感谢回复!这个吃aocv的地方我找到了:不过由于是用的Foundation flow,我在setup.tcl声明了

set vars(best_case_fast,aocv)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_190a/ffg0p99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ffg0p99vm40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_190a/ffg0p99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ffg0p99vm40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_190a/ffg0p99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ffg0p99vm40c_hold_P_P_ccs.aocvm "
set vars(worst_case_low,aocv)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_190a/ssg0p81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ssg0p81vm40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_190a/ssg0p81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ssg0p81vm40c_setup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_190a/ssg0p81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ssg0p81vm40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_190a/ssg0p81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ssg0p81vm40c_setup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_190a/ssg0p81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ssg0p81vm40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_190a/ssg0p81vm40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ssg0p81vm40c_setup_P_P_ccs.aocvm "
set vars(worst_case,aocv)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_190a/ssg0p81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ssg0p81v125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_190a/ssg0p81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ssg0p81v125c_setup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_190a/ssg0p81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ssg0p81v125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_190a/ssg0p81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ssg0p81v125c_setup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_190a/ssg0p81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ssg0p81v125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_190a/ssg0p81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ssg0p81v125c_setup_P_P_ccs.aocvm "
set vars(max_leakage,aocv)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_190a/ffg0p99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ffg0p99v125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_190a/ffg0p99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hvtffg0p99v125c_hold_P_P_ccs.aocvm \
   ../../../../../02/library/TSMC28HPCP/STDCELL/TSMCHOME/digital/Front_End/SBOCV/CCS/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_190a/ffg0p99v125c/clock_p_data_p/tcbn28hpcplusbwp30p140lvtffg0p99v125c_hold_P_P_ccs.aocvm "

另外由于用了aocv,所以把flat ocv的参数取消了(应该是这样吧),在gen_flow时还是会报一个warning:

#                   Warning Summary
#  -----------------------------------------------------
#  (1) Recommended variables dont_use_list and dont_use_file not defined
#  (2)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wc_cw125_su)
#  (3)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wc_rcw125_su)
#  (4)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wcl_rcwm40_su)
#  (5)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wcl_cwm40_su)
#  (6)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bcf_rcwm40_hd)
#  (7)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bcf_rcbm40_hd)
#  (8)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bcf_cwm40_hd)
#  (9)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bcf_cbm40_hd)
#  (10)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ml_rcw125_hd)
#  (11)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ml_cw125_hd)
#  (12)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ml_cb125_hd)
#  (13) No derating factors set for delay corner (ml_rcb125_hd)

实际生成的脚本是通过update实现的。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FF的文档和官方社区都逛了一圈,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是我不知道后续的流程中怎么样确认他是否用了aocv?

update_library_set -name best_case_fast \
   -aocv [list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吃aocv的地方我找到了:不过由于是用的Foundation flow,我在setup.tcl声明了

不好意思没用过foundation flow

后续aocv设定是靠setAnalysisMode -aocv true去开启的,开启后innovus log里会有Analysis Mode: MMMC OCV (AOCV)
你这个no derating factor可能是没有通过set_timing_derate去设定一些值然后tool给你的warning,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没用过foundation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用过foundation flow

后续aocv设定是靠setAnalysisMode -aocv true去开启的,开启后innovus l ...

好的 谢谢,我看看它生成代码有没有您说的语句

网友(2025-02-23):
引用 网友C:
TSMC N28只有aocv没有pocv/socv
等你以后有官方文件可以直接看Tool recommended setting去设定
你说的aocv ...

请问除了读aocv文件外,还需要根据电压降和温度降,用命令set_timing_derate 查表去设,请问这个时候设的是不是后面一定要加-incremental了?

pr和pt 都是一样吧?
我看set_timing_derate 如果不加-incremental 后面的value 都是1+ocv% 啥的,但是加了-incremental  value是 负号+ocv% 。

首先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个一定要加-incremental 如果不加是不是就把aocv的derate 覆盖了?
第二 那个value 区别是啥? 比如-early -0.08 和 -ealry (1-0.08) 效果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