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电流镜的时候报错ME2密度(density)违规

楼主(2024-11-01):
大佬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但凡你要是读了报告,就不用上来问了

网友:
报的是chip

网友:
2#说的对。

网友:
你可以到顶层再做处理

网友:
sub cell的density先waive,完成顶层填完dummy再去看

网友:
拉开间距

网友:
密度的问题一般画顶层会统一处理的

网友:
确认一下密度是超了还是不够,超了就在底层把距离拉大,小了可以等到顶层撒dummy解决,如过怕影响性能,可以先撒一下dummy,给designer仿真一下,看看性能可不可以i接受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450-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450-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有解决办法

你这个,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450-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有解决办法

big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450-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有解决办法

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