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8051 MCU IP 授权费用

楼主(2024-11-01):
请教一下,一个8051 MCU IP 授权费用大概是多少?

一般的8051里面的ram/rom,假如要用GF的工艺流片,需要额外收费吗?

网友A:
mpw不收费,可以如果是第三方的需要联系arm或者ememory申请

网友B:
ram rom, fab一般都有免费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 rom, fab一般都有免费版本

好的,感谢。再请教一下,以90nm的工艺,一个MCU IP大概多大面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w不收费,可以如果是第三方的需要联系arm或者ememory申请

好的,感谢。再请教一下,以90nm的工艺,一个MCU IP大概多大面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再请教一下,以90nm的工艺,一个MCU IP大概多大面积啊?

多大不是在后端布局布线跑完的时候有显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不是在后端布局布线跑完的时候有显示的吗?

我们是做一个项目开始之前的评估,所以到论坛里咨询一下

网友D:
MCU本身逻辑其实并不大,主要还是看配合的RAM/ROM容量,这个占主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本身逻辑其实并不大,主要还是看配合的RAM/ROM容量,这个占主要面积

具体面积数据是多少呢?比方说ram 8K,rom 8K的时候,大致的具体数据是1mm*1mm呢,还是10mm*10m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面积数据是多少呢?比方说ram 8K,rom 8K的时候,大致的具体数据是1mm*1mm呢,还是10mm*10mm呢?
...

最好先找个90nm工艺库及memory compiler,实际跑个模块综合看看面积,比在这各种猜要靠谱。

PS. 这个配置面积应该不到1mm^2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再请教一下,以90nm的工艺,一个MCU IP大概多大面积啊?

这个还要根据具体的规格,不同的规格面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