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form与F3绑定

楼主(2024-11-01):
解决方法:Form+enter*****+hiToggleEnterForm

网友A:
按F3调出form是enterFunction特有的属性,不能单独使用,是用hiCreateOptionsForm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3调出form是enterFunction特有的属性,不能单独使用,是用hiCreateOptionsForm写的 ...

hiCreateOptionsForm有范例吗,API里面没有相应的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422-1-1.html

主线和屏蔽线,间距,宽度可调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02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线和屏蔽线,间距,宽度可调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026-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 ...

使用enterPath+ callback function,实现F3 displayForm;center left right 线宽间距层次均可调整,添加当前层points转换,修复进入底层points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enterPath+ callback function,实现F3 displayForm;center left right 线宽间距层次均可调整,添加 ...

对,就是这作用,回应你之前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