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

楼主(2024-11-01):
有butting结构的mos管的剖面图吗,还有他的原理,求大神说一说

网友A:
比如NMOS,Butting结构是NMOS的S端和P型衬底直接接触,可以节省面积。在PowerMOS的菱形画法里面也存在这种结构。其它的我就不太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NMOS,Butting结构是NMOS的S端和P型衬底直接接触,可以节省面积。在PowerMOS的菱形画法里面也存在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