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入输出电压和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4-11-01):
各位大佬,之前我做过最简单的一版LDO,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我之前电源为2V,输入Vref为1.2V(为bandgap输出),然后我的输出是1.5V,输出电源是Vref和VDD之间,现在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现在bandgap输出1.2V是确定的,也就是Vref是确定的,但是我现在电源为1.8V,想输出电压为0.9m,并不在这个区间,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调反馈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反馈电阻吗

调整反馈电阻的话,Vref就是1.2V了,往上可以调,但是往下呢?

网友B:
VREF分压,分到0.9V直接跟随,或者分到比0.9V更小的值再调反馈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反馈电阻的话,Vref就是1.2V了,往上可以调,但是往下呢?

对Vref采样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分压,分到0.9V直接跟随,或者分到比0.9V更小的值再调反馈系数。

好的,那对bg输出的1.2V电压进行分压采样会不会对温漂或者其他产生大的影响呢

网友:
1. 设计一个低于1.2V的Vref
2. 对1.2V Vref分压

网友C:
可以尝试搭建这种电流模基准电路(应该是叫这个名字),但是这种相对复杂一点。这个就根据你vref级的电阻来确定你的输出vref

电流模基准

电流模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搭建这种电流模基准电路(应该是叫这个名字),但是这种相对复杂一点。这个就根据你vref级的电阻来 ...

感谢感谢,就是电流模形式的BG

网友:
可以做个参考电压输出buffer再分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对bg输出的1.2V电压进行分压采样会不会对温漂或者其他产生大的影响呢
...

不会啊,分压电阻是同类型电阻,温度系数抵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搭建这种电流模基准电路(应该是叫这个名字),但是这种相对复杂一点。这个就根据你vref级的电阻来 ...

您好,可以问一下这张截图的原文吗?想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