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打散,如何LVS

楼主(2024-11-01):
单个MOS,打散后重新布线,如何过LVS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吧,把可能出现的多于label/pin删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吧,把可能出现的多于label/pin删掉就行了

我打散重新布线后,LVS显示

正常的就不会

网友B:
打散只是整体器件和个体图层的区别,和LVS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吧,把可能出现的多于label/pin删掉就行了

直接LVS显示

但是正常的不会这样

楼主:
LVS显示:
nothing in layout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散只是整体器件和个体图层的区别,和LVS没关系。

但是请问
为什么LVS显示:
nothing in layout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吧,把可能出现的多于label/pin删掉就行了

但是请问
为什么LVS显示:
nothing in layout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网友:
你把相关识别图层删了应该是

网友B:
你说打散了N管,难道是有源区被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打散了N管,难道是有源区被删了?

我打散了NMOS,如果我只加一些POLY,LVS也会这样

网友:
不知道对比看下 是否少层了????

网友C:
打散之后自己重新画,需要和pcell器件做对比,看是否会缺少层次或者label,有些器件依靠识别层和label识别器件的,如果层次没问题,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层次结构是不是符合drc规则,然后可以用calibre试着只提版图网表,看能不能提出器件,如果是bad device,那说明你改的就是有问题

网友:
你删了一些识别层吧,导致什么都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散之后自己重新画,需要和pcell器件做对比,看是否会缺少层次或者label,有些器件依靠识别层和label识别 ...

我发现原因在于我加的poly层,导致LVS不能通过。删了就能通过LVS。因此请问在打散后可以加poly层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原因在于我加的poly层,导致LVS不能通过。删了就能通过LVS。因此请问在打散后可以加poly层吗?
...

可不可以加Poly跟打不打散是两个独立的问题,能不能加不看有没有大散,看你加的位置会不会影响器件结构。

不管你打散还是不大散,制造出来的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加Poly跟打不打散是两个独立的问题,能不能加不看有没有大散,看你加的位置会不会影响器件结构。 ...

明白了 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