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XI总线ID宽度的问题

楼主(2024-11-01):
如果AXI总线不支持out of order,那么它的ID位宽是不是设成最小宽度就行了?没必要将ID宽度设成很大吧

网友A:
ID还跟outstanding有关吧,你设置成最小能满足outstanding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还跟outstanding有关吧,你设置成最小能满足outstanding能力吗?

outstanding最大支持16,ID位宽应该4位就够了吧,但我看IP给的ID是6位的位宽

网友:
outstanding是16的话,4bit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