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dac增益问题

楼主(2024-11-01):
50资产
仿真发现电容翻转式mdac 的放大倍数与设计值有明显差异,设计值是8倍(Cs/Cf),仿真出来有9倍,前仿真,是否有其他因素没考虑在内?望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Cs和Cf电容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和Cf电容多大

Cs=800f,Cf=100f

网友:
看一下运放输入管的等效电容?

网友B:
或者在运放输入端先用vcvs隔开一下再看看放大倍数是不是有变小,怀疑是运放输入管等效电容

网友B:
再看一下放大倍数公式推的对不?是不是(1+Cs/Cf)

网友C:
你的运放开环增益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在运放输入端先用vcvs隔开一下再看看放大倍数是不是有变小,怀疑是运放输入管等效电容 ...

Vcvs试过了,没太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看一下放大倍数公式推的对不?是不是(1+Cs/Cf)

公式应该是对的,只Cs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运放开环增益有多少?

大概40db

网友:
增益太低了,最少80db以上,你是多大尺寸的工艺?如果你是小尺寸工艺,那得用gain boost 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