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在一个信号有波动时输出0,停止波动时输出1

楼主(2024-11-01):
一个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的问题:
如何在一个信号有波动时输出0,停止波动时输出1?(如图,如何用A1生成A2)

网友A:
如果停止波动时都是停留在低电平,其实只要高电平时选通低阻开关给电容充电,低电平是通过电流源或者电阻给电容放电,在对电容上的电压进行施密特整形就可以。

如果可能是其他情况,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加一些结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把A1和A1的延时信号相异或,再接到前面说的结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停止波动时都是停留在低电平,其实只要高电平时选通低阻开关给电容充电,低电平是通过电流源或者电阻给 ...

谢谢回复!如果方波信号周期很长,需要的电容面积就太大了

网友A:
如果很长,就可以用计数器。每次高电平(或者跳变沿)时对计数器清零,如果计数器计满了,就说明停止波动了。这其实就是看门狗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很长,就可以用计数器。每次高电平(或者跳变沿)时对计数器清零,如果计数器计满了,就说明停止波动了 ...

是这样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