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 USB VIP对接求助

楼主(2024-11-01):
各位大神们,最近在USB 的验证,遇到一个问题请求帮助。

RTL作为host, synopsys USB VIP作为device,通过DP/DM连接。

host发起get_descriptor的请求后,目前device的返回设备描述符是随机的,看到帮助手册上有callback函数可以修改设备描述符内容

但是调用svt_usb_protocol_callback.sv里面的randomize_transaction函数,虽然进入了函数内部,但是overwrite没有生效,返回的依旧是随机的。

有没有人遇到过,请求帮助啊!

网友A:
env目录下有个usb_device_response_callback文件,你在这里面改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v目录下有个usb_device_response_callback文件,你在这里面改试试呢

问题 已解决!

对于s家 usb vip payload有两种随机方式:USER_DEFINED和TWO_SEED.
对于TWO_SEED方式,无论如何修改payload.data都不会生效。需要改成USER_DEFINED。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25-10-05):
楼主,请教一下,验证的时候,host这边是怎么配置的呢? 寄存器那么多。看到实际应用的时候是用到usb的协议栈的,那咱们呢dv验证的时候,怎么搞呢

楼主(2025-12-09):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验证的时候,host这边是怎么配置的呢? 寄存器那么多。看到实际应用的时候是用到usb的协议 ...

host的配置主要是看你DUT的配置。我再调试这个模式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参数和VIP的参数做到匹配,否则DUT状态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