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快速打散整个cell版图

楼主(2024-11-02):
直接在virtuoso里面打散大面积版图时速度太慢,还很容易卡死,可以先导出一份gds,然后在calibre work bench里面打开,鼠标右击左侧cell列表中你想要打散的cell,选择flatten即可快速打散,然后再次右击该cell选择另存为,即可得到打散后的版图gds。

网友A:
打散之后还能提取寄生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散之后还能提取寄生参数吗?

可以的,不影响

网友(2025-08-06):
calibre work bench跟calibredrv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