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电源电压pump上去?

楼主(2024-11-02):
芯片整体工作在1.2V,但是某个模块需要工作在1.8,有什么简单的设计让局部电源电压pump上去吗?求问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
做个电荷泵不就得了

网友A:
方法很多,没具体要求,让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没具体要求,让人怎么说?

你好,没什么特殊要求,就是给一个运放供电,结构不用太复杂,具体没有了解过有什么结构

网友A:
给运放供电,这已经就是特殊要求了。它要求有持续的电流输出,对电源文波也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运放供电,这已经就是特殊要求了。它要求有持续的电流输出,对电源文波也有要求。 ...

那请问下一般有什么合适的方式吗?感谢!

网友B:
最好用1.8的电源往下降 而不是1.2往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1.8的电源往下降 而不是1.2往上升

你好,电源电压降低的话怎么做呢,单纯的分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电源电压降低的话怎么做呢,单纯的分压吗

用LDO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