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AC仿真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02):
请问一下大家,我搭了下tzw的那个全差分运放,我首先是按照他给的仿真电路进行ac仿真,但增益曲线比较符合预期,而相位曲线却在高频时发生突变;我又试了下stb仿真,结果增益和相位曲线都是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ac仿真

ac仿真

ac结果

ac结果

stb仿真

stb仿真

stb结果

stb结果

网友A:
ac仿真那个不是问题,那是将相位限制在-180°~180°的结果,可加选项改变。对于HSPICE,是UNWRAP,spectre可以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仿真那个不是问题,那是将相位限制在-180°~180°的结果,可加选项改变。对于HSPICE,是UNWRAP,spectre ...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2025-11-28):
这个全差分的AC仿真为什么VCVS的增益要设置为0.5,以及 VCVS的接法有什么讲究吗,有参考资料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