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RDL金属作为地布满整个芯片是否需要打slot?

楼主(2024-11-02):
例如65nm工艺提供1p9m+1RDL,DRC规则中只对除RDL外的9层铜作solid metal的大小要求,对RDL则要多大就可以多大。非顶层金属不打slot会影响介质层厚度和仿真测试一致性,想请教各位专家,对于顶层金属打slot的考虑是如何呢?在一些使用了RDL的paper版图中有的会挖很长的slot,而有的则一点slot都没有,这些处理会对芯片造成哪些影响?期待与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交流

网友:
这是你们的特殊设计的process吗? 按照你这么描述,RDL应该用在PAD上的,不大可能全片都铺,65nm要用cu的顶层(t2m1 ,t4M2)来做内部连线

网友A:
RDL用在PAD上,应该不能全片都铺,可以看下DRC里面有RDL面积的rule

网友B:
需要和封装fab那边沟通确定,他们会提供相关的建议,一般会有slot的要求,具体检查看封装要求,如果芯片制造和封装都在一个fab做,会提供相关的rule检查,如果封装是单独的,就得自己根据要求写rul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L用在PAD上,应该不能全片都铺,可以看下DRC里面有RDL面积的rule

感谢回复,我重新检查了一下DRC规则,发现里面对密度的要求为0.1<density<0.7,对大小的要求为非pad区域需要<35um,我提问的时候自己只在版图试了一个30*30的区域,确实没有报DR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和封装fab那边沟通确定,他们会提供相关的建议,一般会有slot的要求,具体检查看封装要求,如果芯片制 ...

感谢回复,对于wirebond,内部互连线的RDL层应该是不会影响封装,我看许多的版图似乎是将RDL作为厚地墙来使用,这种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