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vcs_mx_vO-2018.09-SP2安装到ubuntu 22上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02):
1.  首先使用安装包常规安装,这里不再详述
因为现在的服务器一般都是64位的,所以在vcs中一定要加上 -full64t选项

2.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1)/bin/sh: 0: Illegal option -h
这是因为系统的/bin/sh链接的不是bash,

解决方案:rm -f /bin/shln -s /bin/bash /bin/sh

(2)/usr/bin/ld: /xxx/synopsys/vcs_v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_mem_realloc'
解决方案:

在vcs选项中加入:-LDFLAGS -Wl,--no-as-needed

(3)/usr/bin/ld: /xxx/synopsys/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in function `SNPSee_907e539fb4bc8f7101eac356af4ce4ed':
../../OBJ/lib/saverestoreobj/obj-linux64/kernel.o: (.text+0xc4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thread_yield'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make: *** [Makefile:110: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解决方案:cd  /xxx/synopsys/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
mv vcs_save_restore_new.o vcs_save_restore_new.o.bakobjcopy --redefine-sym pthread_yield=sched_yield vcs_save_restore_new.o.bak  vcs_save_restore_new.o

(4)In file included from /xxx/synopsys/vcs_vO-2018.09-SP2/etc/uvm/dpi/uvm_dpi.cc:39:
/home/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2/etc/uvm/dpi/uvm_hdl.c:50:8: error: extended character ? is not valid in an identifier
50 | #error ?UVM_ERROR: THIS VERSION OF VCS DOESN?T SUPPORT VCSMX_FAST_UVM. Compile without -DVCSMX_FAST_UVM?

这个问题是在使用UVM时产生的,暂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只要不使用UVM其他仿真仍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其他人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烦请留言告知!

网友:
像EDA工具就不太适合装在Ubuntu上面,用CentOS 7兼容性会更好

网友:
学生党?安装IC的EDA就别乌班图了吧,最好redhat,或者centos替代。

网友:
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
1)  使用新思 的vcs gnu gcc
2)  使用clang  ,    vcs -cc  clang  -cpp clang

网友:
最后一个UVM的错误,你去那个文件里面找到哪一行代码。我记得是因为一个引号字符格式问题导致的,那句话还是个注释,你把那个引号重新打一遍就ok

网友(2025-04-29):
老哥,最后一个UVM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