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DRC PO.R.19 , MOM.R.2错误

楼主(2024-11-02):
求助各位,在DRC的结果中出现了两种错误我不太明白。

1.PO.R.19
具体信息我上传了图片。这个错误的位置集中在IO module中,我是用的是tsmc 22nm的库 IO module的名称是“PRWDWUWHWSWDGE_H_G”
根据的我的理解,错误信息是有关于栅极浮空,但是我检查了DRC结果中的各个点位,栅极都没有浮空。
其中有一部分栅极通过金属连接到IO module中一个名为POC 的M3金属层。
在询问其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了两种说法,但是都没得到详细的信息。
a.要出 PIN,但是我没有太理解这个意思。
b.增加反偏二极管。
而且我单独对IOmodule进行 DRC,也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信息。
想问一下这个错误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fix。

2.MOM.R.2
具体信息我附图了

PO.R.19

PO.R.19

MOM.R.2

MOM.R.2

网友A:
你的输入pin难道不是floating的吗,有被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pin难道不是floating的吗,有被驱动吗

如果是输入导致的栅极浮空,DRC检查不会忽略这个吗?
如果是因为输入导致的,该如何fix掉这个DRC错误呢?
感谢!

网友B:
PO.R.19这应该是cell input悬空了吧,block可以不管

网友C:
我遇到过只要是M3连接的cell都会悬空,如果布线只使用M1和M2就不会出现浮空问题,具体可以去看drc的验证文件。或者在显示悬空的cell前加一个ANTcell。不过感觉PO.R.19在后端大概率可以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19这应该是cell input悬空了吧,block可以不管

感谢解答,确实是IO control的部分有一些输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只要是M3连接的cell都会悬空,如果布线只使用M1和M2就不会出现浮空问题,具体可以去看drc的验证文 ...

感谢回答!确实是发生在M3连接的部分。tsmc那边要求修掉,最后是按照别人的经验,在悬空的部分加了一个nmos反偏二极管,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