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的时候,走线越粗,电阻越小,寄生电容越小。

楼主(2024-11-03):
大家一般用多粗的线?

网友:
电容是真越小???

网友:
这个标题有点幽默

网友A:
看工艺和具体走线用来做什么的,power/clk肯定粗,具体多粗要看什么工艺了,不同工艺粗度肯定不一样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和具体走线用来做什么的,power/clk肯定粗,具体多粗要看什么工艺了,不同工艺粗度肯定不一样粗了 ...

clk也粗吗?width变化,RC乘积不变,但到干扰的寄生电容变大(?)

网友:
走线粗   跟衬底或是跟其他导电层的寄生电容应该是增加的

网友:
电容为什么也小呢?

网友:
电容变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k也粗吗?width变化,RC乘积不变,但到干扰的寄生电容变大(?)

clk一般时hign fanout的,ndr设置2倍或多倍线宽。width变化,R一般会减小,但电容C变大,RC不好确定,不能说RC乘积不变

网友:
走线越粗,垂直方向的寄生电容越大。用多粗的线不能一概而论吧,得看过电流能力、用途、工艺这些因素来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