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运放设计,零极点AC,PZ打印分析,多个极点集中到了一处

楼主(2024-11-03):
请教一下大家,具体怎么查看PZ打印出来的这个表(此电路为一个高速电流镜的折叠共源共栅电路)
①极点1=500M是PM=45°的极点为什么不是PM=135°的极点
②怎么2345两个镜像极点离得那么近,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相位曲线在400MHz处急剧下降,但是根据电路分析第二非主极点的位置应该在几十Hz才对呀(电路图中绿色的两个点)
③直观来看的话,极点1=500M,极点2=147M,极点3=148M,这样和曲线图对应不上,具体应该怎么看带虚部的极点值?
④这个电路需要做到-3dB带宽>10M, 增益最小40多,但是目前PM不足,就是可能②中两个很近的极点导致的,应该怎么调节这个电路?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打印的PZ哇
带虚部的左半平面极点一般是成对出现的共轭极点  你看这一对的极点的影响就可以  它的影响是 在极点的模值!! 不是实部  处相位下降90度  相当于两个极点同时作用

网友:
pz有时不准的,除非全部用理想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打印的PZ哇
带虚部的左半平面极点一般是成对出现的共轭极点  你看这一对的极点的影响就可以 ...

先PZ仿真,再打印 pole-zero summary就可以。具体的极点值是实部的平方+虚部的平方 再开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PZ仿真,再打印 pole-zero summary就可以。具体的极点值是实部的平方+虚部的平方 再开方吗

...

复数极点应该很多人都搞混了   我之前也问过   就是要区分一下  极点  和bode图中的极点频率   极点的定义就是分母为零的S值   极点频率是 当极点为实极点时  左半平面极点对H(s)的相位贡献为-45度时的虚轴jw的w值   复数极点频率是指  博德图中 这一对共轭极点H(s)相位贡献-90度的jw轴对应的w值   这个时候算出来刚好是复数极点的模值
意思是 极点频率 只是博德图中近似分析时的频率

网友:
极点和零点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