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制器中mos管开关与栅压自举开关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4-11-03):
在做3阶理想调制器的过程中用实际的mos管开关和栅压自举开关替换理想开关不交叠时间为1ns周期为100ns,现在只有输入vin,vip端使用了栅压自举开关其他的全用mos管开关替换在仿真时出现输出不稳定的情况,请问应该如何解决那?

网友:
逐个替换排除问题

网友A:
F2D,F2D_N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D,F2D_N反了吧

确实反了,但是修正后仿真结果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