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analoglib中的sw仿真时候高电平不导通

楼主(2024-11-03):
200资产
之前用理想sw的时候都是直接用,没设置过close voltage和open v电压和断开电压,都能用
这次好奇怪用不了了,但我设置之后仿真不收敛了
我很奇怪为什么之前不设置都能正常用,但这次就是不导通
欢迎路过大佬不吝赐教,也欢迎讨论,谢谢大家!!
很奇怪我用TG门也不收敛

网友:
换个原理图试一下,新建,不要copy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911-1-1.html,图在这个帖子,放到这个帖子一直报错说:您提交的内容包含危险的攻击请求

网友A:
其实可以写一个可变电阻来代替开关,比如用0 ohm/10M ohm来表示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写一个可变电阻来代替开关,比如用0 ohm/10M ohm来表示开关状态

是用verilog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写一个可变电阻来代替开关,比如用0 ohm/10M ohm来表示开关状态

好的谢谢您,学习了

网友:
就普通hspice语句就可以,参考下面写法:

RX1 gnd net38 'V(vr)'
vx2 vr gnd PWL 0 0 0.4 30000 0.739 30000 0.740 8000
.probe v(vr)

网友:
直接hspice里面写就行了,参考如下

RX1 gnd net38 'V(vr)'
vx2 vr gnd PWL 0 0 0.4 30000 0.739 30000 0.740 8000
.probe v(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