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那边后仿不认rm1怎么办呢?

楼主(2024-11-04):
整体版图的lvs,drc验证是ok的,但是抽完calibreview格式的寄生出来,电路那边跑后仿就有问题 说是本来要10个小时跑完的,现在1分钟就跑完了…后来电路他们研究了下说是不认金属电阻rm1,请问一下有什么情况可能导致这样吗

网友:
你看看前后仿网表对rm1的描述区别,试试看CDF能不能改。

网友:
做一个只包含一个rm1的电路,前后仿对照一下,确认是这个原因么。
先做不带寄生参数的后仿。

网友(2025-02-13):
提出的网表格式不对,查网表rm1应该是多了东西。删掉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