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virtuoso stream out 慢的问题

楼主(2024-11-04):
请教各位大佬,virtuoso有没有加快stream out 的方法。
top比较大,每次stream out都要半个小时,严重影响效率。

网友A:
从虚拟内存里面stream out 速度快很多,要先打开版图,shift F 全显示之后,在勾上虚拟内存的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把服务器性能提高下

楼主:
怎么加呢,steam out在哪设置多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虚拟内存里面stream out 速度快很多,要先打开版图,shift F 全显示之后,在勾上虚拟内存的选项就可以了 ...

这个办法太好了,只需要30秒,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太好了,只需要30秒,感谢

每次要记得refresh 刷新下版图,不然,可能导出来的是旧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要记得refresh 刷新下版图,不然,可能导出来的是旧的数据。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太好了,只需要30秒,感谢

虚拟内存的选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内存的选项在哪?

就是XStream out的时候template file下面的一个可以勾选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