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镜可以复制几百级吗?

楼主(2024-11-04):
电流镜可以复制几百个电流吗?如果在一个毫米级阵列里给几百个单元供给同样的电流,使用电流镜复制会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的 但是会有Mismatch , 也小心Kickback 带来的波动

网友:
电路理论上没问题,看实际版图匹配效果,会有难度,请教下楼上说的Kickback指的什么?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kickback(回击噪声)是指当某些电路节点发生快速电压变化时,由寄生电容或电感引起的干扰信号,这些干扰信号会通过耦合机制传播到其他电路部分,影响系统性能。

1. Kickback 的来源
Kickback 噪声主要发生在以下场景:

比较器(Comparator)电路:

当比较器的输入级或输出级快速切换(如逻辑状态翻转)时,内部的寄生电容会将电压变化耦合回输入端,造成输入信号的波动。
这种现象尤其常见于高增益比较器,因为增益放大了输入端的细微噪声。
模数转换器(ADC):

在 ADC 的开关电容电路中,开关状态的切换会引起电荷重新分配,导致输入端发生电压或电流的瞬态尖峰。
尤其在 SAR ADC(逐次逼近 ADC)中,采样保持电路的开关动作会引发明显的 kickback 噪声。
数字电路中的快速切换:

数字电路的翻转速度快(如 CMOS 逻辑门),输出节点的电压变化会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到电源或地线,干扰其他电路模块。
2. Kickback 的影响
输入信号污染: Kickback 噪声会通过反馈路径或寄生耦合到输入端,造成输入信号的失真。

系统精度下降: 在高精度电路(如 ADC、放大器)中,Kickback 噪声会降低信号采样的精度和信噪比。

时序错误: 在高速数字电路中,Kickback 噪声可能干扰关键节点的时序,导致逻辑错误。

3. 如何减小 Kickback
为减少 Kickback 对系统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设计:

输入保护电路:

在输入端增加阻尼电阻或 RC 滤波器,减小快速切换引起的耦合干扰。
例如,在比较器输入端串联电阻(如几百欧姆),以减缓输入电压变化速率。
优化电路布局:

减小敏感节点与干扰源之间的寄生耦合。
增大输入端的等效阻抗,降低噪声敏感度。
降低开关速度:

限制开关节点的转换速率,减小电荷注入的幅度。
例如,在 CMOS 开关中引入控制电路,减缓其开关动作。
隔离电源与地:

在电源和地线之间增加去耦电容,吸收因切换引起的电流尖峰。
在关键电路模块之间增加隔离屏蔽。
改善比较器设计:

在比较器设计中采用对称布局,减小差分输入端之间的不平衡噪声。
引入动态偏置技术,降低切换时的噪声影响。
改进时钟同步设计:

在 ADC 或其他高速电路中,确保时钟信号与开关信号同步,避免噪声干扰对关键时间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