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递函数返回比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4-11-04):
最近在看多级运放的传递函数,从B站大佬“王见王见”那边讨教了一篇论文【看的他这个帖子:读论文《Analysis of multistage amplifier-frequency compensation》】,讨的论文是返回比的,已贴到附件中,结合razavi书上的麦德布鲁克方法,大概知道咋计算了。但目前有如下的问题:1、计算返回比时,打的测试点的作用是什么?我看论文里和书上都打测试点之后加一个Vt或者It,用来链接断开的回路,但是在计算的时候,这个Vt(It)似乎都是么有用到的,依旧是计算的断点处的返回比。。如图1、图2

2、计算NMCF的Vin=0时返回比,为何上方的Cm1也不起作用了。如图4、图5,但是最基本的SMC,Vin=0时,Cm是起作用的如图5

请教论文的各位大佬,求教求解答。小弟万分感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2025-08-11):
计算NMCF的Vin=0时返回比,为何上方的Cm1也不起作用了?z合适因为Vin=0时,对于CM1的反馈回路是不导通的,忽略该节点的输出电阻和电容,该节点的断开的,也就是电流只有不能形成环路,所以 返回去的电压VY就等于VOUT

网友:
你把电路图画出来,当Vin=0时,VOUT经过cm1产生的电流不能到地,无法形成电流环路(如果忽略输出电阻和寄生电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