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Input IBias 电流理解

楼主(2024-11-04):
信号源为同相输入端提供IBias Path,可以理解;

一般运放这么接应该无法工作,Vout 饱和。 ADA4530可以这么处理?敬请指导。

楼主:
At an input voltages near mid-supply rails, their leakages are is pretty well matched, leaving only a small residual difference current of less than 1pA that appears as amplifier input bias current.
For any given unit, there is an input voltage where the input bias current is zero (assuming no significant package or circuit layout leakage). In fact, with a rail-to-rail op amp you can often self-bias the input (figure 2) and the output will drift to a voltage equal to the zero input bias current point. It’s an interesting experiment but not a particularly useful circuit.

还是Trump说的有道理;
ADA5430的Ib电流20fA;可以认为是通过电容实现偏置,最终的偏置点是对应零输入偏置电流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