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双孔走线问题

楼主(2024-11-04):
      在innovus中设置使用双孔进行route,发现lef文件中孔定义的间距并不满足drc要求,于是将lef文件进行手动修改,三层金属的lef,只修改了最上面的一层孔的数据,但是使用修改后的lef进行route,只会在横向使用双孔,在纵向上则会调用单孔进行走线,不知道怎么修改参数才是对的;
      使用未修改的lef文件时,metal 2的multi-cut百分比会很高,有95%;使用修改后的lef,横线上的孔全是修改后的参数,也满足drc要求,但是纵向的孔不会调用via_N via_S,纵向的孔全部调用了_XR,最后route完的multi-cut百分比只有50%;

楼主:
C:\Users\User\Desktop\1730691814296

楼主:
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楼主:
有大佬来帮忙看一下吗,我把孔的设置数据弄过来先

网友A(2024-12-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B:
我是cts设置ndr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设置,都是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解决了,是因为改了孔的大小,上层的金属高度超过了金属的最小线宽,把孔的数值和金属层的数值修改到线宽以内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把lef文件中的双孔cell,里的两层金属和一层孔的数值更改一下就好啦,要注意(0,0)的坐标就是innovus走线的中心点,一般就是走线的中心,
我这边顶层金属线宽是2.6,那就把数据控制在1.3以内,我第一次手动改完是1.34,超过线宽的一半了,就不会调用双孔反而去调用单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cts设置ndr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设置,都是问题啊

add_ndr这个命令吧,请问现在解决了吗,是想让cts的线使用双孔走线吗,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add_ndr这个命令吧,请问现在解决了吗,是想让cts的线使用双孔走线吗,还是 ...

解决了,本来打算用add ndr 中的via,但是不知道咋写。

setNanoRouteMode -routeAutoTuneOptionsForAdvancedDesign true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OnlyForStandardCellPin 1:1 -routeWithViaInPin 1:1

#============= more via =============
setNanoRouteMode -quiet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medium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LithoDriven true ;# DFM redundant via insertion

网友C(2025-05-07):
请问怎么强制让innovus使用双过孔?我看你这里也是SMIC工艺吧,SMIC recommend check会警告单过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让innovus不用1x1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强制让innovus使用双过孔?我看你这里也是SMIC工艺吧,SMIC recommend check会警告单过孔,但是我 ...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ard -routeUseAutoVia true

工具有隐藏的选项 hard  改了以后基本99%双孔

网友(2025-07-28):
请问下怎么在route时变成双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