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LVS对比时是按照sch的finger_width进行对比,没有按照total-width对比

楼主(2024-11-04):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LVS这种问题,LVS对比时是按照finger_width进行对比,没有按照total-width进行对比

网友A:
没有具体的报告,不好分析,不过大概有几种可能,1、器件没有reduce,看报告reduce after之后的器件数目对不对 2、cdl网表不对,抽取的不是total-width 3、layout错误,没有把多fingers的S D G并联起来

网友B:
可以请你们负责layout项目的人看下lvs rule,看下是否有相关的option,或者看下器件的识别写法,是否有total width,如果option和width算法都没有的话,只能自己去改lvs rule先暂时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报告,不好分析,不过大概有几种可能,1、器件没有reduce,看报告reduce after之后的器件数目对 ...

感谢回复,本人增加了LVS结果图,我是由数字版图后抽sch,sch发现width≠finger_w*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请你们负责layout项目的人看下lvs rule,看下是否有相关的option,或者看下器件的识别写法,是否有tota ...

感谢回复,本人增加了LVS结果图,我是由数字版图后抽sch,sch发现width≠finger_w*numb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本人增加了LVS结果图,我是由数字版图后抽sch,sch发现width≠finger_w*number
...

是,问题就是出现在sch中width≠finger_w*number,是不是设计数据传递出现了什么问题,一般t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就感觉像是sch管子width被赋值一个值一样,但是又没有同步更新finger_w。正常流程我只在抽寄生将layout提到的器件map到sch中遇见过这种现象。你可以看一下LVS REPORT中 reduce after后管子数量一致不一致

网友:
搜索一下你lvs文件里面的关键字“define(有的文件是大写)”,看有没有关于finger的定义,有的话就注释掉

网友(2025-06-10):
哥们解决了吗,管子太多实在不能一个个去改finger_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