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setup设置

楼主(2024-11-04):
如果这几个选项都勾选左边的,会影响电路他们后仿的结果吗?

网友:
上下两个是没影响的,只是生成calibre寄生元件的symbol形式与摆放形式,中间那个我没关注过,一般用的默认的,calibre的IO是和前仿symbol对应的,不像网表那种需要自己改IO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