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ee版图问题询问

楼主(2024-11-04):
能请问一下为什么我m4到m5的通孔不能用啊。就是连接mim电容的时候需要用到m6的金属层,M6到m1需要通孔,但是我调用m1到m6的通孔,就显示下面的错误,Minimum/maximum size of a V4 is 0.26um。大佬们能帮帮孩子吗?搞了好久了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为什么啊

网友A:
没太明白,MIM电容不是用在顶层和次顶层吗?如果顶层是M6,那就是M6和M5之间,M6到M1那得一层一层金属和通孔逐步连下去啊

网友:
如果drc报的size在版图中没问题那就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如果版图中的size与drc不一致,那最好确认下pdk是否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MIM电容不是用在顶层和次顶层吗?如果顶层是M6,那就是M6和M5之间,M6到M1那得一层一层金属和通 ...

我用的这个,还有MiM电容的两个电极不都是用m6层连出去的吗

网友:
你是自动打孔的孔不符合DRC规则吗?

网友:
那你就量一下V4的size 是不是0.26嘛,不是就调整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为什么啊

看你的V4和V5都基本一样大了,你用的TM是M6,那你的VT就该是V5,你V5的size就该是0.36;V4的size就该是0.26;你看看V4孔大小对吗?V4的size可以编辑,你调用的时候改一下尺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V4和V5都基本一样大了,你用的TM是M6,那你的VT就该是V5,你V5的size就该是0.36;V4的size就该是0.2 ...

我已经把PDK给改了,V4的最小尺寸就是0.36,当时我改到0.26的时候,他自动就跳到0.36去了,我把PDK改完之后DRC就通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PDK给改了,V4的最小尺寸就是0.36,当时我改到0.26的时候,他自动就跳到0.36去了,我把PDK改完之 ...

你改的PDK?你的DR里面对V4的最小尺寸是0.36?我用的也是18ee的,我V4描述是0.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的PDK?你的DR里面对V4的最小尺寸是0.36?我用的也是18ee的,我V4描述是0.26
...

对,但是我现在mime2r的电容也不能用,好像这个PDK有挺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的PDK?你的DR里面对V4的最小尺寸是0.36?我用的也是18ee的,我V4描述是0.26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lvs在你加cdl的地方要额外加empty文件

网友:
下极板用M5连也没问题啊

网友(2025-05-10):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PDK给改了,V4的最小尺寸就是0.36,当时我改到0.26的时候,他自动就跳到0.36去了,我把PDK改完之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修改pdk?

网友C:
求助,请问你有mc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助,请问你有mc文件吗

这个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