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24-11-04):
模拟的PLL出两个时钟,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倍频,这时候是需要做同步约束的。两者相位差是固定,但具体的相位差值该怎么约束,一般是模拟给出来吗?

网友:
不是逻辑分出来的时钟一般不会做成同步的。
如果相位差固定,可以在后端修平。
但还是建议用 pll 倍频时钟作为主时钟,分出来2分频钟替代 pll 输出的单倍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