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的sdc问题

楼主(2024-11-04):
各位好,
来请教个问题,我在使用spyglass跑cdc的时候,有些约束是写在内部的pin上的。
但是spyglass读进去提示找不到该pin,port的似乎都没问题。
一番检查下来,似乎spyglass跑出来,内部cell名字都变了。都是rtlc_I32这种名字,get_pin出来也没有正确的pin。但schematic里面显示倒是正常的。
想问问大伙,有什么办法让它能正确跨层引用?

或者只能运行综合后网表来绕过这个情况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约束内部pin的层次没写对。你可以用verdi工具把想要约束的pin把层次显示出来,然后复制过去

网友:
有可能是你约束的内部pin层次没写对。你可以用verdi工具把对应pin的层次复制出来,然后粘贴到sdc中

网友:
可能是模块内部有 generate 电路,这种情况下层级与verdi层级不一样;

verdi 层级为  xxx.ggg.xxx,spyglass层级为   xxx.\ggg .xxx,ggg 为generate name,注意ggg前面有反斜杠、后面有空格;

或者你可以在 spyglass.log 找generate电路的层级,直接copy就好;

楼主:
这么久了,补充一个情况更新。先感谢上面的朋友出谋划策。
总的来说这是个特例,同样的setup我拿去跑别的设计(包括包含这个小模块的)就没问题,都是正常的。

这个情况很特殊,首先内部没有generate for结构,其次sdc里的层次关系在综合工具里是正常工作的,我是把genus的拿回来跑spyglass。.和/的问题也都试过,应该不在这里。

后来大模块里不出问题我就没有深究下去。后续有空可能问问新思那边有没有想法,我再更新到帖子里。